单片机复位电路作用原理以及与置位的区别

楼主(2013-02-25):
  关于单片机的置位和复位,都是为了把电路初始化到一个确定的状态,一位合肥烧烤培训师傅说,单片机复位电路作用是把一个例如状态机初始化到空状态,而在单片机内部,复位的时候单片机是把一些寄存器以及存储设备装入厂商预设的一个值。
  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是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上外接电阻和电容,(具体电路可去首页去搜索复位这两个字有很多)实现上电复位,而复位时间是(时钟周期=12×振荡周期振荡周期=1/f),这个时间只能大不能小,具体数值可以由rc电路计算出时间常数。
  单片机复位后各寄存器的状态
  A=00H,表明累加器已被清零;PSW=00H,表明选寄存器0组为工作寄存器组;SP=07H,表明堆栈指针指向片内RAM07H字节单元,根据堆栈操作的先加后压法则,第一个被殴入的内容写入到08H单元中;Po-P3=FFH,表明已向各端口线写入1,此时,各端口既可用于输入又可用于输出;IP=×××B,表明各个中断源处于低优先级;IE=0××B,表明各个中断均被关断;
  而置位可以把它初始化到任意一个状态.复位、置位是指将器件的逻辑值设为特定的值,一般我所了解的合肥烧烤培训一般指将寄存器
  的Q端输出设为0,“置位”指将寄存器的Q端输出设为1.利用单片机的setb指令可以实现置1这个操作。

网友A:
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是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上外接电阻和电容实现上电复位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复位

网友B:
复位是恢复到最开始,置位是设置寄存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