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画protel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25):
只要两跟线的电器特性不一样,就不会有节点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那个节点去掉就OK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删掉节点的啊

网友C:
我奇怪的是节点怎么被你画出来的,默认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D:
45 的节点是正常的.
23 的节点如果不是特意加上去的, 那么可能 2线由两段线连接, 并且端点正好正与3线交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