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5PV210 + LINUX: 串口编程,终端com0显示com1的数据

楼主(2013-02-25):
S5PV210 + LINUX: 串口编程,终端com0显示com1的数据
    com0作为默认的终端,在win7下通过“超级终端”显示,接受来自com1的数据。com1的数据通过“纸飞机”发送。下面是实现此功能的函数。
        //***************options********************
        while(1){
                FD_ZERO(&readSetFd);
                FD_SET(commFd,&readSetFd);
                //FD_SET(ttyFd,&readSetFd);
                if(select(commFd + 1, &readSetFd,NULL,NULL,NULL) < 0){
                        error(strerror(errno));
                }
                if(FD_ISSET(commFd,&readSetFd)){
                        if(read(commFd,&charT,1) == 1){
                                receiveCount++;
                                printf("\nreceiveCount = %d", receiveCount);
                                printf("  %c", charT);
                        }
                }
        }//big for circle
    现象:当com1发送0123456789时,com0终端显示012345678。
               当再次发送时,com0终端显示9012345678。
    好像是每次发送的最后一个数,都会显示在下一次发送的第一个数。why?

网友A:
首先你的数据是正确的,可能只是缓冲了一个数据,你可以自己确认一下缓冲在哪里了,然后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