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RAM不够用

楼主(2013-02-25):
一个项目由于要改进,导致单片机资源不够用,不打算更换单片机。
解决办法:1、之前存在EEPROM中的数据通过缓存来操作,把这部分缓存省起来
                  2、操作这部分内容时,直接读EEPROM中的数据来操作,不通过缓存。

请问这样有什么风险?

网友A:
1、读内部EEPROM没有次数和速度的限制,可以直接读和用保存的数值,但写EEPROM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向一个EEPROM中写入一个数值大约要几个毫秒的时间,并且EEPROM每个字节有一个擦写总次数限制,一般在几十万到一百多万次左右吧。

2、RAM不够,要看其他各个函数之间是否可以做到足够好的变量生产周期管理,不是必要少用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在生命周期过去后就会释放这一部门RAM空间作为其他用。

楼主:
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读的时候会不会导致写?

网友A:
读就是读,写就是写,只要保证没有执行写指令,则就不会发生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