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雷,直流,压敏和气体放电管串联可以否?

楼主(2013-02-25):
我想做个防雷电路,直流380V的防雷。遇到以下疑问。

一般防雷都是压敏串保险丝和地连一起。如下图,存在个问题,压敏容易失效短路起火。

我想把放电管和压敏串一起,则是 下图,压敏失效也不会造成短路。可是为啥我搜索的防雷电路没有这么用的??

楼主:
谢谢叶工的指教。修改图纸如下:

但是还是有疑问:压敏串放电管为何不可?是因为两种器件响应速度不同吗?

网友A:
保险丝是串在某一相上的。

另外,压敏一般也是接在两相之间的。

网友A:
不仅响应速度差异较大,而且对应的功率等级也不同,另外从做防护的角度看,举个通俗的例子,假设有个保险柜,如果有两种防盗锁措施,一般是让小偷一个个设法开锁,如果两个锁连在一起,则开了一个锁,不就相当于两个锁都失效了吗?

虽然这个例子和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太符合,但可以发散一下思维想想。

网友A:
你在网络上找找开关电源的前级保护电路参考参考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B:
压敏电阻串气体放电管完全可以。这种串联组合的保护电路,气体放电管相当于开关作用,当无暂态过电压时,它能够将压敏电阻与系统隔离开来,使压敏电阻中几乎无泄漏电流。从而有效的减缓压敏电阻性能的衰退。

网友B:
版主叶兄台的建议对压敏电阻的选型推荐是非常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是串在某一相上的。

另外,压敏一般也是接在两相之间的。

根据叶工的意思,压敏还是跨接在380V和ETH之间,这样压敏失效,短路起火,不能解决我最初这样设计的目的。
这次设计一定要防止压敏失效带来的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叶兄台的建议对压敏电阻的选型推荐是非常可靠的。

谢谢回复,看来您是专门做防雷的啊。
请教这个电路如何设计安全可靠呢?
可以不考虑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叶工的意思,压敏还是跨接在380V和ETH之间,这样压敏失效,短路起火,不能解决我最初这样设计的目的 ...

压敏失效后多数呈现开路状态,呈现短路状态很难。

失火不太可能,本身是不起火材料,但过热会因热应力爆裂,而且你的保险丝匹配好即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保险丝就会熔断,从而保证后面的安全性。

如果是三相无地线连接的话,则压敏应当接在380VAC之间。

X电容和Y电容也要尽量装上。

如果想更安全,那最好是先装其它放电管,然后用较大的隔离变压器隔离,然后再到压敏一级。

网友C:
LittelFuse有专门的防起火的压敏电阻,可联系世强电讯要规格书。

网友B:
压敏电阻在抑制过电压脉冲中,吸收超过额定限值时,损坏形式是短路。(压敏电阻的失效模式主要是短路)。当通过的过电流太大时,就会造成阀片被炸裂而开路。
为防止这种危害,一般是加保险管,及时切断短路电流。另外对压敏电阻的周围电路要加保护屏,如阻燃保护套。

网友D:
一般是分级进行设计的,前级是气体放电管,后级由电阻与TVS组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在抑制过电压脉冲中,吸收超过额定限值时,损坏形式是短路。(压敏电阻的失效模式主要是短路)。当 ...

俺的理解,短路不能定义为失效模式,顶多只能说是响应后的现象,在其功率容许范围的过压动作结果都是短路现象,该状态是可重复的保护动作,也就是设计者期望出现的过压保护结果,如果短路时间过长并导致发热超过其功率限制,则爆裂后呈现终极失效开路

网友A:
如果失效模式为短路的话,该短路的状态也只能是暂态,随着大电流持续的通过,终将爆裂。

损坏首先表现为短路,随着持续短路大电流的作用,其引线与本体焊接部位将会烧断,从而表现为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失效模式为短路的话,该短路的状态也只能是暂态,随着大电流持续的通过,终将爆裂。 ...

回复叶工,爆裂之后一样是短路,我这里有几个爆裂的,经测量全部为短路,表面全部炸裂,烧的漆黑。
回复叶工,压敏电阻会燃烧,我这里的几个爆裂的 ,表面全部留有燃烧过后的黑色碳粉,用手摸,手指全部变黑。
最终确定下来了。如下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怎么没法结贴???
是不是又改版了??
那只能在这里感谢langtuodianzi、yewuyi两位专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叶工,爆裂之后一样是短路,我这里有几个爆裂的,经测量全部为短路,表面全部炸裂,烧的漆黑。 ...

这也就是我在11楼为什么说多数呈开路的原因。

压敏失效呈现短路状态也是有的,那主要是不仅过电流,而且过电流超级巨大,例如发生了直接雷等,因为压敏内部是银浆结构,在短时期超级巨大的热量作用下,可能会气化爆裂,如果此时正好搭出了短路通道,则就会出现短路现象,在此时如果电网电压持续施加的话,因为短路现象,则持续过热会最终呈现开路,但某些电路因为保险丝熔断时机或者电网回路中其它保护装置的及时动作,可能持续过热状态没有出现就被切断了电网电压,此时你拆下来的压敏就是短路了。

自己用斜口钳拆一个压敏看看,然后再到网络上查查压敏的制造材料和工艺估计就应该大致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