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一款siglent的示波器,如果测试的话,必须要接地吗?

楼主(2013-02-25):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地是指电源线的那个保护地还是探针的夹子呢,电源线的保护地那个是设计的时候必须有的,为了安全,没有强制要求接。意思就是可以不接(基本不会影响使用),但是为了安全,还是接吧。
至于探头的那个夹子就必须要接哈,不然你的波形就会很不理想。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或者看不出波形!
比如你要测试I2C通信时候的波形:
   探针1接SDA,探针2接SCLK,两个表笔接GND调节好时间就能看到理想的波形了!

网友B:
浮动示波器非常危险!!!
通过切断标准三头AC插座地线的方法或使用一个交流隔离变压器,切断中线与地线的连接。将示波器从保护地线浮动起来,以减小地环路的影响。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可行,因为在建筑物的布线中中线也许在某处已经与地线相连,是不安全的测量方法,会带来l人身伤害,仪器和电路损坏!
此外,它违反了工业健康和安全规定,且获得的测量结果也差。而且,交流供电仪器在地面浮动时会出现一个大的寄生电容。因此,浮动测量将受到振荡的破坏。
总而言之,将示波器“浮地”非常糟糕的注意,这将导致:
―― 损坏被测器件;
―― 损坏示波器
――给人身带来潜在伤害
――导致很差的测量精度

网友C:
顶,楼上说的对,浮动示波器确实挺危险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