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颜求方案:有线载波通信

楼主(2013-02-25):
要求是这样的:数字通信,两个节点,距离5000米,速度1Mbps,信道采用双绞线(铜线)。

我对这个不懂,特意买了本通信原理,看的不明白。基本的方法应该是2ASK、2FSK和2DPSK,但是不知道应该选哪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这几种方法的应用领域、速度和距离等等,书上没说,也没有具体的案例。请高手指教,越详细越好,最好有具体的实现方法。

补充,请不要推荐电力线载波,我们用的是直流电源。谢谢!

网友A:
用光纤吧

网友B:
FSK比较常用,使用频率做区分,容易做(傅里叶变换)
ASK使用幅度做区分的,最容易做,但明显容易被干扰,也不符合现在的理念,基本已经被淘汰了
DPSK使用相位做区分,没做过(感觉不容易做),不评论。

网友C:
好巧!手上的项目也有远距离通信的需求,但没有速率要求,几百bps足矣。
曾考虑CAN,无奈项目限制,没法用CAN所要求的线径的电缆;
现在两手准备:一,485,加驱动,极低波特率,看能不能行;二,直流电源载波,FSK。各种调制方法影响的主要是误码率吧?现在我们连采用何种耦合电路都还没有定论。。。

网友D:
用FSK吧,PSK涉及到载波相位问题,接收复杂点,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收发芯片,GFSK调制的,估计有线通信都不用接放大了(如果双绞线损耗小的话),但是载波频率好象400M以上,具体多少忘记了,去查下,看看你的双绞能不能过这样的频率和带宽

网友E:
楼主要求的速率较高,传输距离也不短,这样的情况用载波通讯不可靠,应改用光纤通讯。

楼主:
foxsheep,我也不会耦合,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F:
在有线信道上利用频率分割原理实现多路复用的通信方式。发信端的各路信号对不同载波频率(简称载频)作一次或多次单边带调制,分别搬移到不同频带后,同时在同一线路上传输。收信端对线路信号放大后,按上述相反顺序用滤波器分开各路信号,经过解调恢复原来的信息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80%9a%e4%bf%a1/

楼主:
请不要推荐光纤,如果能用就不必拿来问了,要求必须是两芯铜线。

楼主:
我觉得这东西如果让华为做,应该很小意思吧,他们的猫很厉害啊,可惜不会做。

网友G:
楼主可以直接买两个光纤模块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成本不敏感或者量不大的情况下,

楼主:
真的不能用光纤,如果能用何必费这力气。实际上传统的FSK可以实现这种通信,但是速率太低,目前我们用的只有2400bps,现在工程需要传JPG图片,所以要大幅度提高速度。

网友H:
协议以太网?硬件走光纤?

网友I:
用lonworks总线

网友E:
你用载波技术达到同样指标的造价只会比光纤高得多。

网友J:
即便采用最先进的ADSL2+技术,在5000米的距离,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也只能勉强实现单向1Mbps左右的速度。

网友J:
你可以直接买一个DSL猫来试试,不过偶们常用的ADSL猫只有用户端设备,没有局端设备,是不能两猫互联的,一个最便宜的局端设备也要十几万,可以考虑VDSL,可以两猫互联,但是速度要慢,网上有卖的。
自己开发不现实,难度太大,如果真要自己开发,给你个思路,调制解调都是用高速AD,DA配合DSP完成的,采用何种调制和解调方式,是DSP中的程序决定的。
实际上 8楼 所说的 “在有线信道上利用频率分割原理实现多路复用的通信方式。发信端的各路信号对不同载波频率(简称载频)作一次或多次单边带调制,分别搬移到不同频带后,同时在同一线路上传输。收信端对线路信号放大后,按上述相反顺序用滤波器分开各路信号,经过解调恢复原来的信息” 这些,也都是由DSP通过数字处理完成的。

网友K:
可合作,1625422362

网友L:
双绞线能走5km吗?我真不知道。。。

网友L:
静待后续

网友M:
5000m双绞线太勉强了,可以考虑采用中继节点

网友N(2013-04-11):
载波通信和直流电有什么关系,直流电也能载波啊

网友O:
速率那么高 距离也挺远 载波很难做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526977&extra= 看看这个

网友P:
按照10db/km的衰减率换算一下,5KM相当于要衰减50db,比起无线,还算小的,
1Mbps,用16QAM编码,需要带宽250K,调制到短波波段,用无线的思想在双绞线上传输。
或使用更高的编码降低带宽。

网友Q:
光纤之外唯一方案:50欧姆同轴电缆+干放+VHF载波调制。
21IC这地方才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