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中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的使用

楼主(2013-02-25):
In-SystemSources and Probes 的使用

1.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的简介

In-SystemSources and Probes 是Altera提供的一种简单易用的在系统调试工具,它通过 Jtag 接口来实现。在原型设计阶段,它可以方便的用来模拟激励源。在系统中其与我们的 DesignLogic 连接如下图所示:

根据其特性,在应用中它主要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o    创建虚拟按钮
o    为你的设计创建虚拟控制面板
o    模拟外部传感器信号
o    对系统状态进行监控

2. 接口描述

如下表所示,probe 的意思即为“探针”, 因此其 用于连接设计中的输出端口。而 source 信号用于连接设计中的输入端口,用于模拟外部输入。

3. 如何在系统中添加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组合逻辑为例,其代码如下:

module i2o(

    i,

    o

);

     input   wire i;

     output  wire o;

    assign  o = i;

endmodule

在 Tools 菜单中选择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在 IP 列表中,选择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将 probeport 宽度设置为0 (因为我们这里只做模拟输入的试验),将 sourceport 设置为 1。生成 IP。

在顶层文件中完成如下两个模块的例化。其中,pjtag 即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模块。

module probe(

    o

);

    output  wire o;

    wire i;

    i2o uut  (

         .i(i),

         .o(o)

    );

    pjtag  pjtag_inst(

         .probe ( ),

         .source (i)

);

endmodule

为 o 信号分配管脚,在这里可以将 o 分配到时一个 LED 指示灯上。

最后,生成 .sop 文件,下载到 FPGA 中即可。

4. 如何在QuartusII 中调试

在 Tools 菜单中选择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我们会发现source[0] 已经在下面的信号列表中,通过鼠标对 Data 进行点击即可改变 Source 的值,并且你会发现同时板子上的 LED 指示灯也会跟着变化。

5. 如何使用 TCL 脚本?

如果你想为自己的系统写一个自动化测试平台,这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使用 Tcl/Tk 脚本。这里不多讲,简单列出一个简单的 Tcl 脚本,使用此脚本对 LED 灯进行控制。

# Initialize the Tk library

init_tk

# initialize the JTAG

puts "Programming Hardware:"

foreach hardware_name [get_hardware_names] {

puts $hardware_name

}

set usb [lindex [get_hardware_names] 0]

set device_name [lindex [get_device_names -hardware_name $usb] 0]

puts $device_name

# write procedure : argument value is integer

proc write {value} {

global device_name  usb

variable full

puts "value =  $value \n"

start_insystem_source_probe  -device_name $device_name -hardware_name $usb

#read full flag

set full  [read_probe_data -instance_index 0]

if {$full == 1} {

end_insystem_source_probe

return "Write  Buffer Full"

}

write_source_data  -instance_index 0 -value $value

#clear transaction

end_insystem_source_probe

}

# Create a top level and add a title

toplevel .top

wm title .top "Hello World"

# Add widgets

button .top.hello -text SET   -command {write $value} -padx 10

checkbutton .top.led -text "switch on the led" -variable value  -padx 10 -pady 10

#pack .top.hello -padx 20 -pady 10

grid .top.led -row 0 -column 0

grid .top.hello -row 0 -column 1

# Without "tkwait", the script finishes at this point and the

# window is destroyed. The "tkwait" command prevents the

# script from finishing until the you close the window.

tkwait window .top

运行脚本,如下图所示:

最后显示显示,如下图所示:

6. 参考资料
o    QuartusII Handbook Version 12.1, Volume 2, Section 3, Tcl Scripting
o    QuartusII Scripting Reference Manual
o    DesignDebugging using In-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o    Tcl/Tk 入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