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和seed-xds510可以连接及烧写,但工作时报错

楼主(2013-02-25):
dsp28335和seed-xds510可以连接及烧写程序,但带着仿真器运行程序时就报错,错误如下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0x20000020/-1156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请求高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吧

网友A:
看一下晶振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晶振是不是坏了

看过了,是好的,谢谢

网友A: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Lost processor clock.

从字面上看是执行时钟有问题,如果晶振是好的话问题就考虑一下PLL吧。
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替换法缩小问题的范围,不然很难确认。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只是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之前以为这个错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您说看pll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只是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之前以为这个错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您说看pll是什么意思呢? ...

错误说明为:执行时缺少主时钟

主时钟=晶振输入+时钟倍频(PLL)

但是这并不一定,因为有很多原因会造成故障,但是可能错误说明是一样的。所以只能是一个参考而已,不能去钻牛角尖。电压不稳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说明为:执行时缺少主时钟

主时钟=晶振输入+时钟倍频(PLL)

我用xds100的仿真器运行的很好,换510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xds100的仿真器运行的很好,换510就不行了

所以我才说这只是一个参考,最好通过替换法来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才说这只是一个参考,最好通过替换法来定位问题。

已经发现问题,ccs环境下只要restart就会报错,反之不会,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现问题,ccs环境下只要restart就会报错,反之不会,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还是seed-xds510自己的问题,如果是山寨的可能是**的不完全,如果是正版的可以直接问厂家。
最多你可以换一个CCS的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seed-xds510自己的问题,如果是山寨的可能是**的不完全,如果是正版的可以直接问厂家。
最多 ...

:handshake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seed-xds510自己的问题,如果是山寨的可能是**的不完全,如果是正版的可以直接问厂家。
最多 ...

可以再问您一个问题吗,dsp程序中引起非法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啊,我的程序总是执行到非法中断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再问您一个问题吗,dsp程序中引起非法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啊,我的程序总是执行到非法中断里 ...

这种原因就多了,不好判断。

以程序跑飞了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再问您一个问题吗,dsp程序中引起非法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啊,我的程序总是执行到非法中断里 ...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从头至尾都没怎么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从头至尾都没怎么帮到你。

帮到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set up的时候就要加载28335.gel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到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set up的时候就要加载28335.gel文件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