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00ma 压差0.5V一下 LDO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25):
这么多电流一般建议直接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电流一般建议直接DCDC

其实,我的芯片工作电流是300ma,我有必要冗余到500ma吗?
芯片是wifi芯片。用DCDC是否会影响wifi工作?

网友B:
电流倒还好,压差0.5V以下需要改变制作工艺,一般都比较贵,还不如用DC-DC来的方便。比较常见的容易购买的一般是压差0.7V以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芯片工作电流是300ma,我有必要冗余到500ma吗?
芯片是wifi芯片。用DCDC是否会影响wifi工作? ...

1、有必要。
2、是否影响看设计能力和方案选择。

网友C:
相差0.5v,DCDC也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相差0.5v,DCDC也不便宜。

可以先升上来再降压

网友D:
DCDC更贵
LDO 不到1刀的大把的都满足你这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更贵
LDO 不到1刀的大把的都满足你这参数

求比较常见的芯片

网友E:
XC6210        High Speed LDO        1.5        6        0.8        5        700        35         ○        SOT-25
SOT-89-5
USP-6B

1A都有:
XC6220        GreenOperation
1A LDO Voltage Regulator        1.6        6        0.8        5        1000        8         ○        SOP-8FD
SOT-25
SOT-89-5
USP-6C

你的wifi电流也太大了吧?一般常用的都在一百多二百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XC6210        High Speed LDO        1.5        6        0.8        5        700        35         ○        SOT-25
SOT-89-5
USP-6B

大吗?我看的说明书是300ma
那我直接用300ma的LDO也行?

网友F:
lm2940-3.3好像可以,也比较好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升上来再降压

相对LDO
1.效率差
2.PCB面积大
3.成本更高
4.可靠性差

网友G:
要求高,售价自然不菲,成本高些可靠性也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相对LDO
1.效率差
2.PCB面积大

除了第二条,其它都未必。

网友A:
使用LDO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其功率发热的问题。

P=(Vi-Vo)*I

Vi要考虑到其最大输入电压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第二条,其它都未必。

0.5V压差,如果是3.7v锂电,LDO有87%效率。使用2级低成本DCDC难做到。
都是正确设计的话,电路越复杂,可靠性和成品率都会降低。
成本问题。LZ的要求很普通,国外大厂的几块钱@1k,国产的就几毛钱。
LDO的纹波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5V压差,如果是3.7v锂电,LDO有87%效率。使用2级低成本DCDC难做到。
都是正确设计的话,电路越复杂,可 ...

不要被楼主题目的表面文字迷惑了。

输入电压肯定是波动的,如果是固定的话,直接串个二极管就好勒,还那么费劲干嘛?
楼主题目的意图应该是输入电压最低的时候,LDO压差足够小,这样能保证有一个足够宽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H:
SP3819 500ma

网友I:
楼主WIFI芯片是不是RALINK 的

网友J:
人家参数都说了最大是300mA,那设计时就要给余量啊
可以看看SGM2035,可以满足最小0.5V的压差:

网友K:
我用的好多是600mA  0.3V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好多是600mA  0.3V压差的。

推荐一个常见型号??

网友L(2019-11-06):
RT9013-33GB 这个就好,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