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电容 电压升降

楼主(2013-02-25):
通常的电网,是电感性负荷分量造成功率因数下降,也就是感性负载大过容性负载。所以才有“电感会导致电网电压下降”的说法。

如果上述前提不存在,从反向陈述来说明问题:在一个模拟电网中,如果电容性负荷居多,那么:增加电感负载就会提高电网的电压。。。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我认为有道理,因为电感和电容就是反特性,不能说谁就升压,降压。

网友A:
太乱了,没有一句话在拐
第一句,“电感会导致电网电压下降”,没有这一说
另外2句话就像个学哲学的,没一点儿电工味儿

网友B:
电感性负载是因为有电动势存在的,在就是阻值很小,电源相当于是短路了,所以才会把电压拉低,而电容不具备这些,只是充放电现象,电容是可以升压,电感就不可以了,在就是用的电路不一样,两者的关系也不一样。

网友C:
“电感会导致电网电压下降”,是因为输电线具有感性,输电线路中的各级升降压变压器也具有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