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功放

楼主(2013-02-25):
高手们,请教一款顶级功放的方案。一款汽车功放2*300W 4欧,可以带1欧.供电要用LC滤波吗?LC滤波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功率放大极与其它放大极的供电,在变压器加上附绕组分开供电好吗?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致敬!

网友A:
如果功放设计到位,无所谓什么LC滤波,电容滤波即可,前后级分开供电也不是必须的,总之,要看功放的电路设计。

网友B(2013-09-20):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都有成功和成熟的方案,LC滤波,可以避免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C:
从音质来说,汽车很难有顶级的功放,追求大功率而已

网友D:
汽车功放要求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