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5V适配器和2节5号干电池做电源,一般是用什么来切换的?

楼主(2013-02-25):
请问5V适配器和2节5号干电池做电源,一般是用什么来切换的?即是平时用干电池供电,当适配器接入时切换到适配器供电,目前找到linear公司的理想二极管芯片,但价格稍微贵点,请问大家还有其他好方法不?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供电,用个PMOS就OK了,电路如下:

网友B:
我一直就是两个肖特基管子。一个接5V,一个接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就是两个肖特基管子。一个接5V,一个接3V.

电池的话要考虑低功耗,二极管是否功耗大了些?

网友C:
继电器阿,电池接常闭端。

网友D:
有一种电源切换芯片,可以根据两个电源输入端自动切换,当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时会切换到外部电源。外部电源掉电后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E:
如果用电设备没有MCU,不考虑瞬间断电,就用带开关的DC插座最简单。

网友F:
楼上贴出两个二极管的电路;是目前最简单、最有效地…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下实用!另外有人提出功耗问题;那应先了解肖特基…管压降0·3V!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供电,用个PMOS就OK了,电路如下:

正解。

网友H:
标记一下啦   不错不错哦

网友I:
我想问下这个PMOS在这有意义吗,PMOS在反向用时其压降与栅极电平有关系吗,比肖特基压降小?在这其实是画蛇添足,还不如用个肖特基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阿,电池接常闭端。

我觉得继电器个头一般都比较大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下这个PMOS在这有意义吗,PMOS在反向用时其压降与栅极电平有关系吗,比肖特基压降小?在这其实是画蛇 ...

正解:victory:

网友K(2013-12-19):
回复三楼,完整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