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HZ的RF信号放大到固定幅度

楼主(2013-02-25):
是选取功率放大器吗?在ADI和TI的官网上找了半天了,好像没找着啊?还是限幅放大器?难道要搞个可变增益放大器,手动调节?

网友A:
带AGC的高频功放

网友B:
交变电流流过导体,都会在其周围产生交变磁场,而这交变磁场又在其附近感生出交变电场,如此反反复复,就形成电磁波向外辐射.一般来说,频率越高,这现象就越明显,即发射效率就越高.这就是射频信号,所依据的就是频率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2/rf%e4%bf%a1%e5%8f%b7/

网友C:
带ALC的放大器可以解决问题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AGC的高频功放

好的好的,我去TI和ADI的页面上找找。。。

网友D:
我们有带AGC的中频放大器,能把射频信号稳定在一定的幅度。波格微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带AGC的中频放大器,能把射频信号稳定在一定的幅度。波格微电子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我去你们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