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电池但是后备区的内容不保存

楼主(2013-02-25):
各位好,我在VBAT加了2.4V的电池,然后程序里面在指定后备区0x40006c0004地址写入数据0xA5A5,然后掉电之后发现数据变为0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0x40006c0004地址"  怎么这么长?  写错了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在https://bbs.21ic.com/icview-111606-1-1.html这个帖子已经有了,说在VDDA和VDD不是同时掉电的情况下会导致VBAT未及时切换过来而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