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Xilinx的延迟线的使用

楼主(2013-02-25):
IDELAY、IODELAY是怎样使用的呢?
以Virtex-5为例,还需要对图中的O、CE等进行设置吗?

网友:
inc是干嘛的,?

网友A:
datasheet上不是有吗
当选择可变延时模式时,这是一个调整延时步进的输入端口,
具体说明见datasheet:virtex4_hdl and virtex4_s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不是有吗
当选择可变延时模式时,这是一个调整延时步进的输入端口,
具体说明见datasheet:virt ...

又仔细看了看用户手册,明白了,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