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板子不理程序了

楼主:
前辈们 我本来好好的一块板子 也不晓得怎么回事,JLink 程序仿真不了了,配置好像没去动过他,看了网上有些解决方案如下:
//////////////////////////////////////////////////
解决方法如下
1.找到BOOT1和BOOT0,把BOOT1拉低,BOOT0拉高至3.3V。
2.重新下载程序,刷掉FLASH。
3.把BOOT0再次拉低会原来的状态就OK啦。
/////////////////////////////////////////////////

疑惑1:
     这里说的 BOOT1 BOOT0 是对于LPC1768 的哪2个脚,我在数据手册上一下子也没找到,原理图上好像没有

     还望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13-02-26):
1.找到BOOT1和BOOT0,把BOOT1拉低,BOOT0拉高至3.3V。

目测指的是stm32的芯片

网友B:
没有找个器件,要不就器件有问题了,要不就通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到BOOT1和BOOT0,把BOOT1拉低,BOOT0拉高至3.3V。

目测指的是stm32的芯片 ...

是啊,这个是stm32的,我以为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个器件,要不就器件有问题了,要不就通信有问题

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将原来的 JLink 驱动删掉重新安装,识别,在同事那里随便稍写了个程序进去,回自己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B:
说明板子芯片需要现成的固件在上电时对芯片进行初始化。

网友C:
CPU的Jtag端口是不是和IO口复用的?程序中有没有对这些复用的IO口进行设置.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发现程序中将一个IO口改成输出并一直输出低信号,而这个IO口和Jtag是复用的,导致Jtag连接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的Jtag端口是不是和IO口复用的?程序中有没有对这些复用的IO口进行设置.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发 ...

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板子芯片需要现成的固件在上电时对芯片进行初始化。

恩,谢谢指导,我今天发现是那个程序是设置了进入低功耗,处理器关闭了一些自身的东西,JLink是无法仿真和烧写的,通过ISP擦除和烧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的Jtag端口是不是和IO口复用的?程序中有没有对这些复用的IO口进行设置.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发 ...

恩,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