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CDCE62005 SPI接口请教

楼主(2013-02-25):
我目前有个项目使用TMS320C6678 通过SPI控制CDCE62005,看规格书上6678 spi 只支持16位,而CDCE62005需要32位,这个需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连续 2 个字一起. 可以组合起来成 32 位. 不过怎么设置 SPI, 详细看一看手册吧

网友B:
16位的芯片和32位的芯片通信   需要考虑通信的波特率一样  另外通信协议必须一致   这些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