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XEVM6678在连接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3-02-25):
TMDXEVM6678用的板子自带的XDS100仿真器通过miniUSB与电脑连接,在ccs5.0.3的connect Target时出现了错误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nnect to PRSC failed,

楼主:
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3-05-03):
您看看硬件链路,您在CCS里选择的是XDS100么,因为有XDS100V1/V2,大多数选择是XDS100V2,您试试

网友B:
先看看配置的是否符合你的仿真器

网友C:
各楼直指的问题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