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时钟——LMK02000锁定时间及输出条件

楼主(2013-02-25):
本人最近用到TI芯片LMK02000最数锁相和时钟噪声出来,在使用LMK02000的过程中发现TI收购的美国半导体公司的2006年发布的LMK02000的数据手册和现在的数据手册中控制寄存器不同,请问这个从芯片上怎么看出是之前的芯片还是现在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初步测试了LMK02000芯片,发现LMK02000快锁定了,会出现有失锁,且频偏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有一般情况下LMK02000锁定要所多长时间(滤波电路采用评估板电路)?还有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只使能CLKOUT0时CLKOUT0正常工作,若将其他输出也使能的话,则全部使能的时钟输出都不工作,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请问你拿到的国半的数据手册中寄存器与现在的版本的区别在哪里?我对比了一下07年的国半的版本,寄存器上是一致的。

如果有不同,原则上是要遵循新的数据手册。

  锁相环配置的问题你要规划和计算一下鉴相频率,相位裕度和环路带宽等参数。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你最好找一下他们的FAE   向他们咨询一下   这样最可靠
第二个问题   你需要精确计算你使用的鉴相频率   以及楼上所说的那些参数   只有精确计算  之后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参数   在锁相环中   需要合理的避免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