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46的516K 字节的internal RAM有多少可以配置成code空间?

楼主(2013-02-25):
想把代码全部放在internal RAM中,因此,那位大侠用过,请指教。

楼主:
另外,看了TI的CCS编译器,对于code运行时在internal ram还是flash中,需要自己在代码中行进搬运,非常不方便,如果大家使用过arm公司的ADS或者keil MDK,都是在scatter file中直接设定就好了,编译器自动会把搬运代码链接到你的code中,不需要自己操心。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本人初次接触TI的C2000系列,孤陋寡闻,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C28346是没有内部FLASH的,如果不外扩只能在内部的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