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NOP占用几个周期

楼主(2013-02-25):
F28069 我用XDS100仿真,用CCSV5 中的CLOCK查看。下图,第一个NOP 占用一个CLK,    第二到第三个,都是占用164个NOP占用的周期数是1+16+16+16=49 ,我用72M时钟,用示波器看到的,也是49*13.88=680ns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谢谢

网友A:
不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B:
楼主做的很仔细的啊,很好的,借鉴这种学习方法了

网友C(2018-06-17):
一个 NOP 要这么长时间, 不可相信了
这地方是怎么出的问题, 不太清楚, 或许是调试器的停止也需要时间. 或者计时器的问题
看样多条指令后统计么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其他中断的影响了

网友E:
看下是否跟其他程序有运行有关的

网友F:
这不都是占用一个周期的就OK的么

网友G:
这个时间的长短的是不是跟主频有关系的

网友H:
一般一个nop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I:
这个NOP的延时测定的跟主频相关系的。

网友J:
单个汇编指令用CCS打断点来测时钟不是很准确的,仿真器会引入延时误差。
要比较准确测试要写N遍重复求平均。
示波器测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计入IO翻转写寄存器以及IO输入变化的延时。

网友K:
不需要这样测试阿,另外这个测试过程也会引入误差
在官网提供的手册里有汇编指令说明

网友L:
一个周期的。

网友L:
这个都是好久远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