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SRIO求助

楼主(2013-02-25):
在我设计的板子上,有两片C6678和一片xilinx公司FPGAVirtex6,他们之间是4X的SRIO。

我使用的程序是在论坛提供的SRIO程序上修改的,SRIO是4X3.125G,可以实现FPGA和DSP之间相互发送数据(SWRITE,NWRITE,NREAD都试过),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通过DSP发送1600Bytes的数据给FPGA,那么将LSU的寄存器配置完毕后,DSP应该会自动的将这数据拆分成7个packets发送到FPGA,FPGA也应该收到7个Packets,如下图:

从图中看出,FPGA确实是收到了数据,也是正确的数据。

但是当我重新加载程序,FPGA和DSP都是使用相同的程序,但是有时候FPGA收到的数据不连续,但是数据全都正确的,如下图:

就好像配置成的4XSRIO变成了1XSRIO,而且在FPGA端的一个信号显示link确实变成了1X,但我明明两边都配置成的4X,难道DSP在另外3X的SRIO有问题的情况下,会自动的变成1X吗?还有同样的程序,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打扰了!

网友A(2013-07-11):
您好,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解决该问题了吗?

网友C(2013-11-22):
dsp srio你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B(2014-01-03):
srio有时候不稳定,可以在程序中做一个纠错功能,在1x的情况可以修复为4x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rio有时候不稳定,可以在程序中做一个纠错功能,在1x的情况可以修复为4x的; ...

能不能发个帖  详细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E(2015-01-31):
不知楼主是否已解决

网友F:
楼主源码能分享一下吗?   对于DSP的SRIO 重新加载DSP有的时候DSP的ACKID不会清   FPGA一般会清   我在调试C6455时候碰到过  试试DSP硬核复位吧     另外真心求源码!

网友G(2016-04-09):
引用 网友F:
楼主源码能分享一下吗?   对于DSP的SRIO 重新加载DSP有的时候DSP的ACKID不会清   FPGA一般会清   我在调试 ...

请问在吗,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G:
求楼主过来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