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CDCE62005外部辅助时钟25M不起振

楼主(2013-02-25):
(无正文)

楼主:
是仅仅配置这8个寄存器  25M就能起振,还是需要再有什么配置才能起振?

网友A:
看不见附件啊    调用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电路   需要设置好对应的寄存器   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可以参考对应的技术手册

网友B:
可以检查下硬件的,软件寄存器上配置好了就可以啦

网友C:
你好CDCE6205这个我们代理现货需要联系82272009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