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供电问题

楼主(2013-02-25):
今天用LM358测试一个电路发现只有用负电源供电的时候它才工作,正电源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不是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啊,把电路贴上来,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啊,把电路贴上来,大家分析下

我是把高端接地,低端接-12V它才工作的。如果把低端接地高端接12V就不行了。。。

网友B:
是不是因为输入共模范围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可能是电路有问题,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D:
输入、输出信号的范围不要超过电源电压的范围。

网友E:
是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

网友F:
看图识字。

网友G:
麻烦把原理图贴出来,你的LM358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把原理图贴出来,你的LM358怎么接的。

第一个电压跟随器的我省略了,第二个我负端接地,正向接的-12V它才工作的

网友H:
贴图吧!不可能吧!

网友I:
楼主上图说话。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压跟随器的我省略了,第二个我负端接地,正向接的-12V它才工作的
...

1.第一级不能省,省掉PD1无**向导通
2.第二级正向接负压,运放一直输出负电平,LED导通.但是正电平(LED截至状态)估计会比较难,这个跟输入信号强度和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K:
LM358不是rail to rail的运放,它的输出是要斩掉0.5~0.7V的电压的。所以要想信号完整输出是需要做偏置的。

网友L:
双电源运放变单电源供电时,要给正端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双电源运放变单电源供电时,要给正端偏置电压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双电源运放变单电源供电时,要给正端偏置电压

能不能具体点给我解释下怎么做?我电路方面刚刚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LM358不是rail to rail的运放,它的输出是要斩掉0.5~0.7V的电压的。所以要想信号完整输出是需要做偏置的。 ...

能不能具体给我解释下怎么做?我电路方面基础很差。。。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给我解释下怎么做?我电路方面刚刚起步。。。

有份资料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10楼的图必須双电源,LED是用負电压。

为什么LED用负电压就必须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份资料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3Q,我去看看

网友N:
应该不会的   就是  还应该与输入信号有关

网友(2013-04-06):
运放的输出电压时肯定在供电电压的范围之内的,所以你不公负电,又想做反向放大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