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在win7下安装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请教高手在win7(64位)下安装时,在运行**软件orcad_16.3.exe时出现以下错误(**不成功),请问怎么办?
grab a beer, takes some time
warn : cannot read: SPB_16.3
0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1 warnings occurred.
done!

网友A(2013-02-26):
你把**文件放到\cadence下面运行

楼主:
我就是在\cadence下面运行的啊

网友B:
用管理员方式启动软件试试

楼主:
没用,谢谢了!我重新下载了16.5,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谢谢了!我重新下载了16.5,可以了  谢谢了

搞定了就好 结贴散分吧 ;P

网友D(2015-10-14):
挖坟的来了!  楼主在吗 我也是在win7_32位系统安装cadence16.3 运行orcad_16.3.exe时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如果还是装16.3版本的话,该问题可以解决吗?

楼主:
一直没搞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