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解码] 有什么IC可以做图像采集后视频压缩啊

楼主(2013-02-25):
要做一个网络监控器,经摄像头出来的数据如果经ADC采样后直接传送,码流有点高,
希望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压缩后再传送,以节约些带宽
压缩比例也不要求太高,算法不需要太高深复杂,
有什么合适的IC呢,容易采购的就可以
各位给推荐些型号,谢谢!

网友A:
ASIC的话,专业的用富士通、NTT,一般的用飞思卡尔也行,对DSP熟悉的就用TI的DSP或者ADI的BF,或者自己用FPGA写个也行

网友B:
涉及到视频压缩的,不管是用ASIC还是实现,都不是很简单就能做好的。自己实现就不用说了,即使是ASIC,也不是连上线、配上寄存器就OK了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交互,以及视频本身的复杂操作。
如果ASIC的话,我听说过的有NTT、富士通,好像还有Magnum。NTT的质量较高,但是相应也更贵,且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日系芯片与我们一般熟悉的欧美系的使用习惯差很多),可能还没有音频,技术支持应该是直接与日本那边联络(反馈周期长);一般质量的,可以考虑富士通,相对便宜一些,使用习惯还凑合,但是BGA球距小,可能需要PCB用盲埋孔;Magnum是美系的,好像是硬件整体方案,印象中需要交一笔入门费才能让用(后续有没有按片抽钱的,不清楚),技术难度细节不清楚。另外,还可关注几家公司:Ambarella的A2/A6,JointWave的IP核等。

网友C:
參考Averlogic AL576.

网友:
高清视频压缩芯片,如果需要做富士通的方案,可以联系我。我这边有成熟的资料和方案。关于富士通的高清编码资料,参考附件。

支持高清编码,还支持转码。性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