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的输出和功放的连接

楼主(2013-02-25):
这种类型的咪头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呀。和放大怎么相连

网友A: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321689

聊天利器:自制电脑用高灵敏度麦克风
电脑用麦克风,通常由驻极体电容话筒组成。立体声插座输入,主要是为多声道输出提供接口,一般话筒不需要立体声双路输入,所以在输入插头处将左右两声道合为一路,即单声道的话筒把信号分成两路输入到机内的左右声道。
机箱的话筒输入插座上提供话筒的供电电源。(驻极体话筒内含一个场效应管组成的阻抗匹配器,所以需要电源)所以,不需要另装电池供电,从这一点讲,电脑用麦克风比扩大机上用的麦克风更简单。见下图

网友(2010-01-20):
         可见要DIY一支电脑用话筒是十分简单的。材料:3.5MM立体声插头一支(0.5元),驻极体电容咪头一支(0.5元),单芯屏蔽线2米左右(1元),找一个合适的外壳装起来就成了,成本2元钱。
        驻极体电容话筒的优点是频响宽、音质好、灵敏度高、无方向性,用于语音通话是再好不过了。一般手机、会议用麦克风等都是这类话筒。
        电脑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置(高级先项)将麦克风的灵敏度提高20db,(10倍电压增益)但随之带来底噪声大增。猜测其原因,可能是通过改变麦克风前置放大器的负反馈量来改变增益的,负反馈量越小,增益越大,灵敏度就越高,同时使机内的电磁干扰窜入话筒放大级,引起各川噪声大增。(电脑内的电磁辐射干扰十分强)所以,我们在使用麦克风时,如果能够不使用麦克风的“加强”功能,就尽量不用。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在使用QQ语聊,那么我们总是希望麦克风的灵敏度高些为好,我们可以轻声地说话,也可以让对方听清。虽然电脑内有麦克风加强,但使用中发现,点了加强后,噪声还是比较大的。不使用麦克风加强,怎么样使麦克风的灵敏度增大呢?我们可以在机外麦克风内加上一级前级放大,采用低噪声三极管,金属外壳,可以使噪声大大降低。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来制作一个“高灵敏度低噪声麦克风”的。下面,介绍自制的方法。
        电路原理,见图一。巧妙利用机内话筒插口上的电源,不另设电池给放大电路供电。采用一级共射放大,电压负反馈,稳定工作点,所以,不用调试一装即成。R1C1主要是为了提高S9014的发射极电压,而使基极电压高一些,以适应驻极体电容话筒头的工作电压。(至少要有0.8V到1.5V左右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也可以用一支1N4148二极管代替。(利用其正向稳压特性)电路更简单。本级工作电流约为0.1MA左右。R2(15K)的作用,一是提供咪头合适的工作电压,又是咪头输出的负载电阻,同时又是S9014的电压负反馈偏置电阻。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可提供约5到10倍的电压放大,完全可以代替机内的“加强”功能。

网友:
        进一步的改进,可以适合动圈式话筒在电脑上用来K歌。动圈式话筒灵敏度低,但动态范围大,方向性呈心形,有较强的指向性。

您的电脑如果配置了独立的声卡,(如:创新的Audigy 4之类,有EAX控制台的)利用声卡的数码混响功能和家庭影院音响,就可以邀朋友在自己家中K歌了。其效果远比早期的数码卡拉OK前级强。(如:天逸的AD580,是那时K歌机中的娇娇者)动圈话筒的输出电平低。(约几毫伏)驻极体电容咪的输出电平高(约几十毫伏)至少相差几十倍,所以,还得给话筒增加一级前置放大。共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约为几百欧,可以与动圈咪头匹配。但再级共射放大后,输入输出的相位差为360度,无法利用机内电源为第一级基极提供偏流了。(否则形成正反馈而自激了)所以,这里我们采用第一级共基第二级共射的电路。一来可以与动圈咪头完成阻抗匹配,两来共基电路的高输出阻抗,可以使后级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更大些,实际证明,电路的放大效果是好的。电路见下路。

网友:
这里Rb用了51K到100K的电阻,比原来的十多K大了五倍以上,(动圈咪不需要偏置电流来工作)只为后级提供基极偏置电流。电阻大了,减少了对信号的分流,相当于提高了放大倍数。但由此也可以发现,这个电路不能再用于驻极体咪头的放大了。若要二种咪头同时使用,就要用波段开关来转换电路参数及选择输入端口了。(只用二刀二位电路就可以了,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B(2013-02-26):
这种咪头有一端是咪头外壳的,可以看出来。连接外壳一端一般是接地。另外一端就可以接运放。一般中间要加一个电容。

网友C:
可能会是驻极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