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7C196KC的问题

楼主(2013-02-25):
同一块N87C196KC芯片,在两个电路板上(两个电路板原理相同,就是PCB布线不同)。使用外部中断对EXINT复位控制时,一块电路板上的HSO口可以正常设置高电平5V,可是另外一块电路板不不能,测量HSO口没有5V电压,是电路板PCB布线的相应吗?还是什么呢?

楼主:
工作电压必须是5V吗?我的一块板子是5.04V,但是一定要5.0V。问题就是上电时,每次都不一样的。

楼主:
87C196KC为低电平复位,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电容一般使用4.7UF的,外部不用接电阻了,但是为什么上电后程序有时候不能正常跳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