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图。TDA2822的

楼主(2013-02-25):
求分析,我实在解析不出为何可以这样接?
求各位告知两个反相输入端的连接方法。为何在外电路没有加反馈。而在同相端(7脚)输入信号。在反相端(8脚)居然有信号耦合过去反相端(5脚)为什么能这样?我用NE5532搭却不行。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吧。顺便告诉我这里面元件都有哪些作用

网友A:
因为TDA2822是内部加了反馈的功放芯片,不是运放,NE5532是真正的运放,两者本质不同。

网友B:
查下2822手册不就知道引脚的功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DA2822是内部加了反馈的功放芯片,不是运放,NE5532是真正的运放,两者本质不同。 ...

5哥。其实我看你名字就知道你对5532很了解了。这个我用Multisim做的仿真。,你看看有没有错。两边不对称啊!!~~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DA2822是内部加了反馈的功放芯片,不是运放,NE5532是真正的运放,两者本质不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DA2822是内部加了反馈的功放芯片,不是运放,NE5532是真正的运放,两者本质不同。 ...

一下高一下低得,是不是我把电源搞错了,还是接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2822手册不就知道引脚的功能了嘛

刚刚查了内部等效电路图,看到了两个反馈电阻。不过外部就知道怎么要这样连接了。

楼主:
有负反馈的话。从up1的信号输入信号。uo1负反馈回来的信号(既un1的信号)会一模一样吗?
好像记得深度负反馈情况下,净输入量=反馈量
那么这样的话,un1的信号是否跟up1的信号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负反馈的话。从up1的信号输入信号。uo1负反馈回来的信号(既un1的信号)会一模一样吗?
好像记得深度负反 ...

没看懂你想说2822还是5532,只能给你说,2822的那个运放画法只是等效电路图,2822能给你自己发挥的部分很少,想发挥,就用5532这样的运放,楼主不要纠结了。

网友C:
等待大侠们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负反馈的话。从up1的信号输入信号。uo1负反馈回来的信号(既un1的信号)会一模一样吗?
好像记得深度负反 ...

1.版主说得对,2822不算运放。它的+-端看进去阻抗一高一低
2.它的BTL放大不能保证完美对称,也不影响应用。可于C1串百欧电阻试之
3.学习进度放慢点,扎实点——例如负反馈怎么能“好像记得------”呢

网友E:
这是TDA2822接成BTL的接法,用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说2822还是5532,只能给你说,2822的那个运放画法只是等效电路图,2822能给你自己发挥的部分很 ...

有负反馈的话。从up1的信号输入信号。uo1负反馈回来的信号(既un1的信号)会一模一样吗?
深度负反馈情况下,净输入量=反馈量
那么这样的话,un1的信号是否跟up1的信号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版主说得对,2822不算运放。它的+-端看进去阻抗一高一低
2.它的BTL放大不能保证完美对称,也不影响应用 ...

嗯,那我再去翻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说2822还是5532,只能给你说,2822的那个运放画法只是等效电路图,2822能给你自己发挥的部分很 ...

上面那仿真的图是NE5532的。你看一下。是不是搞错了。输出一下高一下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DA2822是内部加了反馈的功放芯片,不是运放,NE5532是真正的运放,两者本质不同。 ...

顺带问一下。什么是失调电压。

网友F(2013-06-30):
我搜的内部电路,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