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

楼主(2013-02-25):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求一款输出电压为6伏,输出电流为3A,输入电压可以承受24伏的稳压芯片,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知道了产品的参数,如何元器件选型的,有没有好的方法或是好的网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TPS5430或者TPS5450 这2个适合你.不知道你的电流是否已经是放宽了设计,如果放宽了就选3A的,否则选5A的

网友B:
LM2576可调型等,具体选型可以去电源类芯片的生产厂家诸如LT、TI等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C:
这个最好是自己网上查阅,完了在总结,方便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