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4对仿真器有要求吗

楼主(2013-02-25):
自制一块EPC4CE10E22的FPGA板卡,连JTAG都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对仿真器有要求呢?淘宝上那个30块钱的行不行?

网友A:
30块钱的也敢买啊,呵呵,
1,查查自己的电路
2,用这个下载器试试别的板子

楼主:
电路都查过很多遍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道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网友B:
把图贴出来,你30元买JTAG,那得盗版成啥样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用的FPGA是QFP封装的,芯片背面有个地,焊接时地没有焊好,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C:
我一猜就是热焊盘的问题。。。

网友C:
我一猜就是热焊盘的问题。。。不过来晚了,没帮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