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指教!!!关于PT2272发射的

楼主(2013-02-25):
前段时间,我心血来潮想画一块PT2272的板,网上找了张电路图。
可是其中的

           1:1的电阻是多大??
                   本人是新手,万分感谢!!

网友A:
2上的电阻是限流电阻,接的是LED,不是普通二极管。3是振荡电阻,和发射端有关吧。。
其它部分是超再生接收电路,如果你连这些电阻都搞不清,要调通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建议买别人调好的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