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个 keil 变量指针问题

楼主(2013-02-25):
在一个函数的参数中用了一个指针,用作缓存区。 "go to the Definition” 时出现图1。编译能够成功。
但是,我再另外一个程序中也这样做编译时,报错:没有定义。其函数如 图2.
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图 2

图 2

图 1

图 1

楼主:
附上 图2 程序编译状态截图。

图2 程序编译状态

图2 程序编译状态

楼主:
有谁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把定义改成数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定义改成数组试一下

如何改?
用 keil 的 go to the Definition 就在函数的参数列表中。是不是将指针换成数组?数组长度又成了问题,而且肯定得之前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8U UpdDataBuff[]

谢谢你的解答。
我直接在前面:
INT8U *ucusbDataBuff;
就好了。不过,不知怎么的没收到 USB数据。我用 Bus Hound 也没监测到数据。

楼主:
附上 源码。先实现将 接收到的CAN数据 打包成 USB数据包发送给PC。
环境:周立功LPC1700开发板
          使用 吉阳光电 CAN调试板
          使用周立功 附带的 Demo USB 上位机。
但是收不到 CAN转发的USB数据。求问是什么问题?
驱动什么的安装成功。

CAN转USB源码

USB简易上位机

USB Common Drv.zip

周立功附带USB驱动

网友A:
Bus Hound 没收到一点数据,应该和程序无关。如果设置正确,只要产生枚举,BusHound就应该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 Hound 没收到一点数据,应该和程序无关。如果设置正确,只要产生枚举,BusHound就应该有数据。 ...

有枚举的数据,没有收到 CAN转发的USB数据。

另怎么不能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