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嵌入电阻电容?

楼主(2013-02-26):
今天看到一块很小的板子,按理讲上面应该有很多电阻和电容的,但是却没看到有。仔细看了一下板子上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小黑框,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PCB嵌入电阻电容?懂的朋友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埋阻埋容技术吧?看不到你的图片啊。

网友B:
有可能,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埋阻是什么技术?

网友C:
我也见过一块, 不过被我搞坏了, 只剩下残骸了. 要看的话, 我拍张照片.
据我估计, 应该是厚膜电路.
厂家说价值近万RMB(整套,带结构件)。没舍得花银子修,报废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过一块, 不过被我搞坏了, 只剩下残骸了. 要看的话, 我拍张照片.
据我估计, 应该是厚膜电路.
厂家说价 ...

想看呢,发上来吧,第一次听说

网友E:
了解下,楼主发图来看

网友C:
ceramic thick film substrate, :lol
高端的音频放大器:

网友C:
陶瓷材质, 没有铜皮. 没有过孔.
走线都是黑色的东东,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两面都贴了一些SMD元件,焊盘也没有规则的形状,应该不是普通的焊接工艺。

楼主:
我说的这个板子和8楼的情况一致。没遇到过这样的板子。不知道加工成本如何。

网友F:
求图!好让我们也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