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PT100测温电路图,高手帮忙看看有问题吗?

楼主(2013-02-26):
我设计一块电脑板,8路PT100测温,电路图如下:。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电路精度能最多到多少,8路会不会互相产生影响。谢谢!!

网友A:
PT100的测量精度,除了其本身精度之外,绝大部分取决于A/D转换精度。

8路之间会不会相互干扰,绝大部分取决于布局布线,

网友B:
误差来源:
1、PT100的本身偏差
2、连接线阻值被带入信号后引起的偏差
3、信号处理电路的放大偏差
4、信号处理电路温度偏移造成的测量偏差
5、ADC绝对精度造成的测量偏差
6、基准电压不准造成的测量偏差
。。。

楼主:
这样设计有问题吗,如果软件没有问题,测量30度到200度范围,精度能到±1度吗。

网友C:
错误百出的电路,LM358单电源,看看信号极性对吗?

楼主:
如果我把ATEMEG128 8路AD转化到温度(查表法) 部分c语言程序外包需要多少钱

楼主:
帮忙看一下除了LM385电源脚接反,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电路图画错了,更正:

网友D:
我用过一次pt100,我当时用的是查分放大电路,效果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ATEMEG128 8路AD转化到温度(查表法) 部分c语言程序外包需要多少钱

1000-5000元。
温度测量要考虑很多额外的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画错了,更正:

错误一样多。
您太马虎了,第一个运放的反馈就是错的。
马虎的人不适合做硬件。

网友C:
还有很多其它问题。
要考虑抗干扰,运放的输出不可以直接对地并联电容的。

网友E:
市场上的温控器,大都是2.5V+电阻+pt100分压,然后OP07放大,就这么简单

网友F:
不错的帖子,顶下!

网友G:
电路图错误好多呀。放大部分用差分放大或仪表放大。

楼主:
谢谢提醒!电路更正,加滤波,已仿真,请指教,谢谢!!!

网友H(2014-03-22):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一次pt100,我当时用的是查分放大电路,效果好点

请问你用的是三线制吗?可不可以传个图看下

网友I:
用pt100做关键字搜我发的帖子即可

网友J:
精度最高的是用4线的PT100,连接线几乎不影响精度,比例法,只有基准电阻会影响,我一般使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