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SCK时钟问题

楼主(2013-02-26):
两个器件采用硬件SPI接口连接进行通信,数据传输需要主机发出的时钟信号SCK来驱动传输。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机和主机断开了(MOSI,MISO,SCK都断开了),请问主机的SCK引脚还会继续产生时钟信号么,用示波器还能看得到么。

网友A:
会,主机没有检测是否与从机脱开的功能,他会认为连接是好的。

网友B:
你若操作它  它就会有信号

网友C:
楼主可以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结贴了

发帖一日后才能结贴

网友D:
调试的小问题,测试如何?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程序运行的话,会有时钟输出把

网友G:
我也认为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是会继续输出时钟的,我做过模拟的S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