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怎样驱动3.3V的LCD

楼主(2013-02-26):
5V单片机硬件怎样连接可以驱动3.3V的LCD?

网友A:
加3.3VLD0.

网友B:
直接驱动可能也没有问题,你问问LCD屏厂

网友C:
PIC16F193X 家族内部可以使用内部3.072V FVR来做偏置的reference source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 46K80的片子,LCD资料上的电压范围是3.0V~3.5V之间。我总怕烧了,我用的是OLED屏,260块钱一块啊,真烧钱啊!

网友D:
可以串个电阻啊

楼主:
串电阻,考虑过,现在想更换单片机,使用3.3V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 46K80的片子,LCD资料上的电压范围是3.0V~3.5V之间。我总怕烧了,我用的是OLED屏,260块钱 ...

朋友,OLED可不是LCD屏,你可不要搞错了。

如果是OLED屏,那对电压还是比较敏感的,你还是设法加电压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3.3VLD0.

不太明白,可以具体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OLED可不是LCD屏,你可不要搞错了。

如果是OLED屏,那对电压还是比较敏感的,你还是设法加电压转 ...

谢谢版主,我以为是一样的呢,怎样去实现电压转换,单片机输出的是5V,我想在每根数据线上加一个上拉电阻,上拉电压是3.3V,不知这样是否有用,请指点!

网友B:
缓冲驱动器门电路,例如74HCxx等,驱动器的VCC接3.0VDC,OLED的电源也接3.0VDC,加一个5VDC转3.0VDC的LDO

楼主:
只是觉得OLED省电,比LCD更耐寒,适合于在外部环境中使用,所以选用了OLED.

网友E:
你把你的MCU调整3V是最合理的。不然如果是并行的话,你要转并口线,进行电压匹配,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冲驱动器门电路,例如74HCxx等,驱动器的VCC接3.0VDC,OLED的电源也接3.0VDC,加一个5VDC转3.0VDC的LDO ...

好的,我试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的MCU调整3V是最合理的。不然如果是并行的话,你要转并口线,进行电压匹配,比较麻烦 ...

确实比较麻烦,硬件还要好好学习啊!呵呵

网友F:
输出增加电平转换芯片,74HC245就可以..

网友G:
用个电平转换器不可以吗?

网友H:
用74LVC系列芯片转换,常用的双向为LVC245,单和数据驱动为LV244,这种芯片供电接3.3V,输入端有5V耐受性,可以直接与5V单片机的IO线直接相连,输出是3.3V的逻辑信号,可以直接接3.3V的芯片或LCD。SONY游戏机电脑主板上硬盘接口就用这种芯片来实现的。

网友I:
串接电阻直接驱动,或者做分压电阻驱动。

网友J:
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 46K80的片子,LCD资料上的电压范围是3.0V~3.5V之间。我总怕烧了,我用的是OLED屏,260块钱 ...

串个限流电阻  就没问题啦

网友L:
直接换一个3.3V供电的MCU比较好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点!

网友M:
支持LZ用OLED,我们也在用,只是我们一开始就选择3.3V的单片机,LZ选5V单片机是个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