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硬件检测SD卡是否存在?

楼主(2013-02-26):
怎样从硬件上识别SD卡是否存在?就是当Sd卡插入的时候产生一个脉冲或者是某一个脚上的电平发生变化,有没有这样的检测方法呢?求指点

网友A:
可以。
SD卡座上有1个引脚供检测Sd卡的插入

网友B:
哪各引脚说具体点呗,怎么测试观察!!!

网友:
数据手册19章SDIO里面有,你看看吧

网友A:
应该是 pin 10

网友C: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   不是很熟悉这款单片机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
SD卡座上有1个引脚供检测Sd卡的插入

是的

网友E:
进来学习来了。经常用遇到提示SD卡不存在的情况,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