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8捕获低频时测量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3-02-26):
我在用TIM8的输入捕获功能时,发现低频捕获时 的测量不正确。不正确的原因是计数器溢出了,我在捕获中断中进行了溢出处理,但是大部分时候 溢出中断处理没得到执行!偶尔发现测量结果是正确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把分频值加大点,能不溢出就不要溢出。。。

楼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可以,不溢出计算结果正确!溢出了 计算结果 就不对了。

楼主:
因为我要测量 频率比较高的波 ,加大分频值 可能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B:
肯定是ISR写的有错误,我都是这么用的,溢出10次8次测出来都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测量 频率比较高的波 ,加大分频值 可能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说说你的测量值范围,或者说频率

楼主:
200hz 到 40Khz

楼主:
我也觉得我的ISR程序有错误

网友C:
连续计数,溢出的时候产生中断,根本不会有误差

楼主:
说下我中断里的思路,进入中断后,检测是否有溢出中断,有的话 将溢出变量Ov+1,清楚相应状态位,然后检测是否发生了 捕获中断,发生了 捕获中断后,清楚相应状态标志位,取出CCRx中的值,然后将计数器中的值清零。计算频率:Freq=72M/(65535*Ov+CCRx),计算完之后将Ov清零。请问将计数值清零那一步 会存在问题吗?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举出判断你的测量频率是否超出范围时, 再把分频值改下,程序动态调整分频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举出判断你的测量频率是否超出范围时, 再把分频值改下,程序动态调整分频值。 ...

这个能具体点吗? 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意思

网友A:
你不是有溢出中断吗?溢出的时候,把分频值加大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溢出中断吗?溢出的时候,把分频值加大不就行了,

我的溢出中断 有问题啊 , 有些时候 溢出中断 没得到执行! 我测量一个 500HZ的波 ,定时1S。发现就只有22次溢出中断得到了执行 ,还有478 次没有执行,也就是 只有22次测量结果正确。

网友B:
1、你应该把ISR贴出来,至少贴出来你说的思路里关键的那些部分
2、你的思路里至少有一点错误,就是算周期的时候忘记减上一次捕捉的CCRx了。

楼主:
void TIM8_CC_IRQHandler(void)
{
        u32 IC3Value=0;
        if(TIM3->SR & 0x0001)      //检测是否发生了溢出中断
        {
                OvNum++;
                                tmp_sr=TIM3->SR;
                TIM3->SR = tmp_sr&0xfffe;    //清除溢出中断的标志

        }
        if(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CC3) != RESET)                  //如果产生了捕获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3);           //清标志位

                IC3Value = TIM_GetCapture3(TIM8);                           //读取CCR3中的值
                TIM_SetCounter(TIM8, 0);                                          //将计数器清零

                if(IC3Value)
                {
                    Frequency = 72000000 / (65535*OvNum+IC3Value);         //计算频率
                    OvNum=0;
                }
        }
}

我没减是觉得 ,我第一次测量结果不正确 我可以不要 。但后面的结果 应该是正确的 。

网友D:
提个简单的办法:配置甲乙2个定时器,甲的分频值小点测高频率,乙的分频值大点测低频率,如果甲没有溢出就以甲为准,如果甲溢出就以乙为准。

楼主:
17楼的 方法 可以   我还是 想找到 我的方法为什么不行

网友E:
通过调用外部晶振试一下   这样应该相对来说准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调用外部晶振试一下   这样应该相对来说准确一点

调用 外部晶振干吗?

网友B:
ISR的问题:
1、捕获之后实际上没必要清零定时器计数
2、算频率的时候那个if(IC3Value)属于画蛇添足,因为捕捉完全可能发生在count=0的时候
3、一般我们在一个ISR中检测中断源的时候,会一开始就把状态寄存器的值读到一个临时变量,后面都用这个临时变量去判断,目的是避免ISR处理过程中状态位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R的问题:
1、捕获之后实际上没必要清零定时器计数
2、算频率的时候那个if(IC3Value)属于画蛇添足,因为 ...

1:捕获之后 清零计数器 可以不用两次捕获的值相减
2:这个 确实是画蛇添足
3:这点我真没考虑到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