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串口波特率上不了115200?

楼主(2013-02-26):
LPC1768串口波特率在115200bps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在57600时可以
表现为通过USB串口连接到PC串口调试器不能正常收发信息

但是同一台电脑,同一个转接线,用在LPC1227和AVR单片机是可以在115200bps正常工作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干扰的原因?

网友B:
好像不大可能,最好把LPC1768的原理图串口部分放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误差造成的

网友D:
用示波器扫一下波形,就可以确定是否是信号问题了。也不排除是处理器在该115200时本身有问题,或设置问题。

网友E:
波特率较高时要设置好分数波特率以减小误差。

楼主:
原先那个晶振有问题,频率不稳定

网友F(2015-10-14):
引用 楼主:
原先那个晶振有问题,频率不稳定

你的晶振是多少M?我的板现在是用LPC1778,情况也是和你一样。你当时是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G:
看看配置波特率有没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