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小菜鸟求教下 为什么在对线圈供电前需加继电器

楼主(2013-02-26):
并且为什么要电阻和电容串联后再与继电器并联 求指导

网友A:
说清楚点,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触点还是线圈?

网友B:
RC吸收电路、续流二极管是设计电感负载时需要考虑的
主要是保护开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触点还是线圈?

是经过整流桥的  直流电  我的意思是对线圈供电前一定要有个继电器吗  谢谢

网友A:
继电器应该是控制作用,也就是管这个电源的通断用的,这是根据控制的需要配的,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应该是控制作用,也就是管这个电源的通断用的,这是根据控制的需要配的,不是必须的。 ...

哦 谢谢  我看一般对线圈供电时前都会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吸收电路、续流二极管是设计电感负载时需要考虑的
主要是保护开关器件

嗯  我现在知道了 RC是吸收继电器刚断开产生的小电弧 而续流二极管是吸收继电器断开后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的大电弧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知道了 RC是吸收继电器刚断开产生的小电弧 而续流二极管是吸收继电器断开后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 ...

搞明白就好  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