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键盘管理芯片

楼主(2013-02-26):
20个左右,IO不够,不想自己扫描。只用键盘,不用显示。
矩阵的

网友A:
直接采用现成的键盘模块就很好

网友B:
同意3楼的,一直都这么用
串并转换么

网友C:
3楼的还的要LZ自己来扫描,LZ显然是不想自己写扫描程序。

到HOLTEK的网站去翻吧,印象中他们有一款8×8键的,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3楼的,一直都这么用
串并转换么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怎么运用,详细回答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还的要LZ自己来扫描,LZ显然是不想自己写扫描程序。

到HOLTEK的网站去翻吧,印象中他们有一款8×8键 ...

呵呵,就是用合泰的单片机。IO不够,我找找看

网友E:
自己挑一个很便宜的单片机,把程序写死,以后都用这个芯片

网友F:
赞同这种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怎么运用,详细回答好么

自己去下74HC595和74HC165的datasheet看看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下74HC595和74HC165的datasheet看看不就好了

好吧,还是谢谢你,不会的还得咨询你。

网友G:
不想自己扫描的话, 就用专用键盘管理芯片, 我也一直用的是周立功的, 通用性强. 并且很方便. 现在不用显示, 万一将来又要呢.
成本敏感的话,最好是自己扫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