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载波

楼主(2013-02-26):
我先在需要一个50KHZ正弦波作为载波信号,是完全利用模拟电路产生好呢,还是用单片机产生好呢?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我选择用AVR128,那是用DA转换还是用PWM+RC呢?

网友A:
50KHZ正弦波幅值有多大?

网友B:
PIC16F1783-I/SO  6路PWM,集成AD、DA、OP、比较器外设,

网友C:
PWM+RC要滤除一个50k的正弦波很难。
一个8位的PWM要滤出一个10个点的50k的正弦波需要有128M的核心频率

网友D:
有专用的单片机吧,或者选个和AVR可以通信的专用芯片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的单片机吧,或者选个和AVR可以通信的专用芯片产生

您指的芯片是D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HZ正弦波幅值有多大?

对幅值的要求倒不是很高

网友E:
定频的用模拟电路产生吧,数字合成的不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WM+RC要滤除一个50k的正弦波很难。
一个8位的PWM要滤出一个10个点的50k的正弦波需要有128M的核心频率 ...

有道理。跟我算的有出入啊,
128M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请教~

网友G:
我觉得模拟电路好,比较连续稳定。其次是用PWM波。而直接用DA输出连续性差,单片机负担比较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幅值的要求倒不是很高

不是DA,类似,不输出模拟信号。比如spi与这个芯片通讯,设定振幅,波形之类的参数,然后这个器件直接输出你要的波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DA,类似,不输出模拟信号。比如spi与这个芯片通讯,设定振幅,波形之类的参数,然后这个器件直接输 ...

DDS芯片

网友H:
太浪费了吧?
你的单片机石英晶体频率多少?假定16MHz,那么将此16MHz信号进行320分频,即得50kHz。
这个分频得到的50kHz是方波,低通滤波后即得到近似正弦波,然后再放大到你需要的幅度。
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方法实现调幅(或调频),某些调幅(或调频)对载波要求很低,并不需要非常正弦的信号,那么50kHz方波只要稍稍滤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