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516 GPIO中断问题

楼主(2013-02-26):
GPIO, ck, se, AC, TI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GPIO中断时,只用一个IO口时是可以正常中断的,可是我用了两个不同的IO口,设置两个IO中断就只能进一个中断回调函数
下面的是我的程序
//GPIO中断实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void P0CALLBACK(void);
void P4CALLBACK(void);
void sys_init(void);

int L_num=0;

void P0CALLBACK(void)
{
        L_num++;
        if(L_num>=4)   L_num=0;
}
/*void P4CALLBACK(void)
{
                P14_DOUT=~P14_DOUT;
}*/

void Sys_Init()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等待时钟就绪
        DrvGPIO_Open(E_PORT0,0,E_IO_INPUT);
        DrvGPIO_Open(E_PORT4,0,E_IO_INPUT);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GPIO);                 //指定
        DrvGPIO_SetDebounceTime(5,E_DBCLKSRC_10K);
        DrvGPIO_EnableDebounce(E_PORT0,0);                                          //去抖动
        DrvGPIO_EnableInt(E_PORT0, 0,E_IO_FALLING,E_MODE_EDGE);           //GPIO中断设置
        DrvGPIO_SetIntCallback(P0CALLBACK,0);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GPIO);                 //指定
        DrvGPIO_SetDebounceTime(5,E_DBCLKSRC_10K);
        DrvGPIO_EnableDebounce(E_PORT4,0);                                          //去抖动
        DrvGPIO_EnableInt(E_PORT4,0,E_IO_FALLING,E_MODE_EDGE);           //GPIO中断设置
        DrvGPIO_SetIntCallback(0,P4CALLBACK);
        */
}

int main (void)
{
        Sys_Init();
        while(1)
        {
                switch(L_num)
                {
                         case 1:                _PORT_DOUT(1,7)=0;        P10_DOUT=1; break;
                        case 2:                P16_DOUT=0;        P17_DOUT=1; break;
                        case 3:                P15_DOUT=0;        P16_DOUT=1; break;
                        default:         P10_DOUT=0;        P15_DOUT=1; break;

                }

                 P02_DOU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