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5串口,只为验证可行性,驱动问题咨询

楼主(2013-02-26):
看到论坛有不少STM32 USB虚拟串口及复合设备类似的帖子,就好奇能否验证下虚拟全部5个串口,也算是做个验证,于是有了下面的工作,现在还遇到有驱动问题,还望大家赐教。1.参照ST官网帖子Multiple USB CDC (USB IAD). How? 建立的描述符文件,其中:VCP1使用interrupt IN EP2/ bulk IN EP1/ bulk OUT EP1;VCP2使用interrupt IN EP2/ bulk IN EP3/ bulk OUT EP3
  VCP3使用interrupt IN EP2/ bulk IN EP4/ bulk OUT EP4;VCP4使用interrupt IN EP2/ bulk IN EP5/ bulk OUT EP5;VCP5使用interrupt IN EP2/ bulk IN EP6/ bulk OUT EP6;
2.设备描述符表为const uint8_t Virtual_Com_Port_DeviceDescriptor[] =
  {
    0x12,   /*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0x02,   /* bcdUSB = 2.00 */
    0xEF,   /* bDeviceClass    (Misc)   */
    0x02,   /* bDeviceSubClass (common) */
    0x01,   /* bDeviceProtocol (IAD)    */
    0x40,   /* bMaxPacketSize0 */        // <-----------
    0x83,
    0x02,   /* idVendor = 0x0283 */
    0xFF,
    0x01,   /* idProduct = 0x01FF */
    0x00,
    0x02,   /* bcdDevice = 2.00 */
    1,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2,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
    3,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s serial number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插入USB座,能检测到设备,查找驱动,但没有合适驱动,如下图所示。
3.驱动文件如下: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COMPANY%
LayoutFile=layout.inf ;; not supported in Vista and later
DriverVer =26/02/2013, V1.0.0

[Manufacturer]
%MFGNAME%=DeviceList,ntamd64

;------------------------------------------------------------------------------
;  Device list
;------------------------------------------------------------------------------

[DeviceList]
%DESCRIPTION1%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0
%DESCRIPTION2%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2
%DESCRIPTION3%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4
%DESCRIPTION4%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6
%DESCRIPTION5%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8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1%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0
%DESCRIPTION2%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2
%DESCRIPTION3%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4
%DESCRIPTION4%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6
%DESCRIPTION5% = STM32CDCCMP, USB\VID_0283&PID_01FF&MI_08

;------------------------------------------------------------------------------
;  Installation
;------------------------------------------------------------------------------

[SourceDisksNames]
;;; this blank section satisfies chkinf
[SourceDisksFiles]
;;; this blank section satisfies chkinf

[DestinationDirs]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12
DefaultDestDir = 12

[STM32CDCCMP]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AddReg= STM32CDCCMP.AddReg

[STM32CDCCMP.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STM32CDCCMP.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DRIVER.SVC%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COMPANY     = "Yhf"
DRIVER.SVC  = "STM32 CDC Composite Driver"
DESCRIPTION1= "STM32 CDC Composite Port 1"
DESCRIPTION2= "STM32 CDC Composite Port 2"
DESCRIPTION3= "STM32 CDC Composite Port 3"
DESCRIPTION4= "STM32 CDC Composite Port 4"
DESCRIPTION5= "STM32 CDC Composite Port 5"

4.已安装过ST官网Virtual COM Port Driver V1.3.1,测试过其例程OK。系统为win7,查找并加载驱动,不稳定,每次插拔现象不同,提示概括如下:
第一次加载提示
Service段不正确,但能出现COM13的标示等。
以后插拔现象:

  5.问题:(1)inf文件是否正确,该如何修改?(2)哪些工作不正确,或者该如何改正?谢谢!

楼主:
ST官网论坛链接:
没权限,不让发表,偶也没办法!

网友A:
用USB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底层数据,我做过2个串口的+一个U盘+一个定制设备,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5个串口还没玩过

楼主:
在原ST驱动 inf文件的基础上做修改后便可识别到每个驱动了,如下图所示。  ,下一步则验证数据收发的可能性。

楼主:
按照Demo中数据收发的方式测试了数据收发,虚拟的前4个串口都正常;第5路能够收数据,但数据不正确,发数据出现错误。工作较忙,测试暂停了,等有空了再修改数据收发方式增加速度和查找为什么最后1路不能正常工作。希望该测试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查到错误码的解释:
"This device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because Windows cannot load the drivers required for this device. (Code 31)"

网友B:
请公布源代码和驱动文件,我也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