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3-02-26):
TFT带控制器和不带控制器有什么区别呢? STM32单片机能驱动接口为 TTL RGB 24BIT 的TFT么?有压力么?

网友A:
关键是多少分辨率,驱动1024*768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多少分辨率,驱动1024*768会有问题的。

800*400的, 会不会悲剧。。。 可以顺便给我推荐一下TFT的厂家么。6寸左右的TFT带控制器的。。

网友B:
不带LCD控制器,那个时序要自己控制。很麻烦的,而且cpu要不断去刷。
而LCD控制器 是能够产生时序的,就好比,你给个命令给手下,他就自动做事,不要你管了。

下面就是一颗自带LCD控制器的arm9 asap1826t的 使用文档。用来控制 lcd很方便的。感兴趣可以找 jackie.luo@ferry-semi.com

网友A:
我建议用A8这类芯片,你需要工业屏或民用的,你找下AU的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