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问锂电池并联与串联容量大小变化

楼主(2013-02-26):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锂电池串联与并联容量大小是怎么变化的?
例如500mA的一节单电池,再串联一个500mA的单电池容量是多大?并联一个又是多大?
同理,干电池的串联与并联容量会是怎样的变化?

网友A:
串联电压增加,输出电流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输出电流增加

网友B:
串联容量没变,并联容量增大。
串联电压增大,并联则没有

网友C:
例如500mA的一节单电池,再串联一个500mA的单电池容量是多大?并联一个又是多大?
假设单电池电压是3.7V 那么单电池电量就是3.7V 0.5A 1.85W
串联后,电池组容量7.4V 0.5A 3.7W
并联后,电池组容量3.7V 1A 3.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