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交流电控制

楼主(2013-02-26):
如题,5V交流电如果不用继电器控制,用双向可控硅的话能否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可控硅用的少,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5V的交流 可以用单片机的AD采样,然后看情况DA再输出。

网友B:
5V交流电,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控制, 但是由于可控硅的压降, 输出的电压会损失不小哦.
所以不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交流 可以用单片机的AD采样,然后看情况DA再输出。

这样驱动可能不够,交流电的5V是从变压器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交流电,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控制, 但是由于可控硅的压降, 输出的电压会损失不小哦.
所以不推荐了 ...

哦,这个问题倒没考虑过。
但是如果用继电器的话太占地方了

网友B:
电路设计得巧妙一点, 用 MOSFET 吧

网友C:
解决一个小问题;人们往往大动干戈;轰轰烈烈、**飞狗跳、瞎折腾!那叫摆显。其实用一个小电容既可!当然;你所需的功率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一个小问题;人们往往大动干戈;轰轰烈烈、**飞狗跳、瞎折腾!那叫摆显。其实用一个小电容既可!当然; ...

电容?这个思路比较新,先撇开功率问题,能否详尽一点?

网友C:
抱谦!理解错了;是控制关断、而不是采取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