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间连接器

楼主(2013-02-26):
两块印板需要平行重叠,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连接器,就跟排针和排母类似,直接对插就可以,长度小于1厘米,连接要牢固,最好是贴片的

网友A:
那就用排针排母呗,,多好,,呀

网友B:
可以使用“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C:
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排真和排母,楼主想用什么连接器?

网友D:
百度连接器,一大堆给你选择

网友E:
排针和排母挺好的呀

楼主:
一共就4pin,而且是垂直安装的,感觉排针和排母连接的话稳定性可能不太好,不知有没有强悍一点的

网友F(2013-06-11):
排针排母是最实惠的,如果有更高的其它要求,可以选用SAMTEC的板对板连接器,可以到以下淘宝店去看看
http://freefpga.taobao.com/searc ... e&queryType=cat